海盗船GS500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4-04-08):
海盗船GS500电源维修求助~~~本来这个电源爆过大电容和开关管~~现在已经更换没有短路了~~~但是不知道未什么紫色线5V正常~~但是绿线只有2V左右~~短接绿黑线不启动~~现在头大了~~已经从哪里检测开始呢???各位大神请给个提示

网友A:
有电路图或者拍个正反面清晰点的照片也可以。
不能启动有可能是保护动作,或是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B:
对,换掉芯片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或者拍个正反面清晰点的照片也可以。
不能启动有可能是保护动作,或是控制芯片有问题。

今晚回去拍个照给大神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或者拍个正反面清晰点的照片也可以。
不能启动有可能是保护动作,或是控制芯片有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BA%A3%B5%C1%B4%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或者拍个正反面清晰点的照片也可以。
不能启动有可能是保护动作,或是控制芯片有问题。

我得状况和他基本一样~~芯片也是st95129-pg14

网友C:
应该没过保的,怎么自己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过保的,怎么自己弄啊

自己折腾一下当学东西~~现在看着就麻烦~~~紫线有5V但是绿线就2V~~~怎样都启动不了~~量芯片全是0V·~~就一个5V和2V电压~~其他芯片引脚都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换掉芯片看看看、、、、、

这个芯片上TB找过都没有~~~这下麻烦了

网友D:
PSON  启动电压一般3V以上 ,你找下这个IC的PDF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ON  启动电压一般3V以上 ,你找下这个IC的PDF看看

找不到~~找了一晚都没有资料~~去电子城看看有没有这芯片~~大大知道可以用什么芯片替换呢》?

网友:
不一定就是芯片坏,芯片周围的原件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是不是辅助电路有问题

网友:
启动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