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个问题:映泰770XE3 CPU供电

楼主(2014-04-08):
如图,只支持AM3+和DDR3的主板,一通电CPU供电就是1.2V的(没上CPU、内存、显卡),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上CPU时能正常用吗,有部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极少有,是设计中的问题。

网友:
上CPU看看跑码不跑码,

网友:
上CPU有没有代码呢

网友:
跑跑代码看看啊

网友:
有的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上假负载测CPU 的PG和复位喵喵

网友:
你插上CPU 看看有没有跑马  修到过好多这种主板  但是都是没有cpu供电,  这个主板的CPU供电有一个103的排阻老是出问题      碰到CPU没供电的朋友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位置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内存供电,最后在内存边上有个103排阻坏了。映泰板多注意103电阻。

网友:
看能跑码否!

网友:
先问一下,不敢冒然上U,4块板都是这样

网友:
有这种情况存在  你四块板子都这样 要不就是通病 要不就是板子本身就这样 要是有什么顾虑最好先上个假负载测量一下

网友:
先上U看看什么症状  或者上假负载看看其他供电 时钟  复位这些是否正常  最后上U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AMD是先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的,所以应该不能按照Intel的----电源管理要先收到cpu的VID才输出电压来理解,这样想的话AMD平台主板没上CPU从理论上讲应该也必须有cpu供电出来才对。呵呵呵呵,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对,我也认为AMD的上电时序是不一样的
,先上假的嘛。

网友:
正常的,上U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那为什么不上U呢?上个入门级的U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上假负载:电源好信号:1.64V, 系统复位:1.64V,  串行总线电源B1.22V 电源A1.22V,VTT电压1.22V,PLL供电电压2.5V,CPU内核电压1.10V,(顺便问个问题:AZ324M正常工作时第1脚和14脚的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
上U试试,不上U很多没电压。

网友:
正常,按照时序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