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 自动上电

楼主(2014-04-08):
  插上可调自动上电   可是屏没背光   开关键可强行关机  但是再按开机键  就不开机  只能把coms电池拔掉再插上  自动上电!!为什么  ?哪位大侠知道是哪的问题?本人新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放电了呀肯定自动触发啦,看跑什么电流呀

网友:
帅哥 没有查主板电压吗! 说的不是很详细 ,...................

网友:
LID_SW# 应为3.3V

网友:
没说清楚吗,先测测电压好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