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开机不上电

楼主(2014-04-0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SL410开机不上电,电流0.3安。初步判断CPU供电不正常,查CPU供电芯片ISL6266A的各脚电压,阻值。发现22脚5V供电脚微短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的只有98欧,正常阻值在550欧左右,代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SL410的机子  CPU供电很少坏的吧......一般要么是没有3V 5V  要么是显卡的问题........这么简单就弄好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坏的千奇百怪又学会了一招由浅入深!呵呵

网友:
这个好像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机子的CPU供电很爱坏的,,还有缓存。。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 没啥难修的毛病

网友:
这种那路供电芯片都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应该都遇到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