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24寸液晶电视,改用24V\5V通用电源板后,为何开机30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4-04-08):
板号JUC7.820.00035441,改用24V\5V通用电源板后,为何开机30秒后,自动关机?跪求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我觉得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你不行再换个 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陆海亮师傅指点。只要供给液晶主板5V\24V, 可以开机,就可以了吗?跪求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可能电流不够,保护。

网友:
高压板是有没有换过试试,我就修过换一台15~20S关机,换了高压部分就好了,

网友:
负载重,微短路

网友:
高压板查下

网友:
看下电压有没不稳定,这也会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