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进水上电不显

楼主(2014-04-08):
下午接了个 联想 G470 的机器  客户说是进水了的,拆开发现进水比较严重  清洗完毕  测试了公共点 还有各电感 阻值正常 上电到 0.13 掉电 测各电感电压都有 就是 CPU供电没有出来 找出图纸看了下 CPU供电芯片供电条件 一测 CPU供电的 VIN 没有 找到他的 相关电路发现是进水 腐蚀断线了 飞线后上电测试 发现CPU电压起来了 电流能上 0.65   再测 发现 集显的 供电没有出来  现在没有思路了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CPU 供电 已经换过了  涛声依旧

网友(2014-05-26):
我的也是供电都有就集显的供电没有~~~我勒个去~~怎么修啊内存30脚的复位电压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