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14 寸i5集成主板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4-04-08):
开机电流有时跳到0.12。电流表cc灯常闪,无3v5v。、

电源接口灯不亮,

vin有19v产生     p1无电压没思路了   ,不知道电压没起来和电源灯那个信号又没有关系。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pq102  4脚高电平导通

网友:
查BQ24725的工作条件。。。这个管子(PQ102)必须要有24V左右驱动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