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T43 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4-04-08):
求助 IBM T43 独显 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触发 主板轻微进过水。已经处理过。。。 短接主板键盘接口每次都能开机换过键盘一样 还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
不触发

网友:
看看 进水的地方是不是接触不好,,有断线的。

网友:
你是短接键盘里面的引脚还是外面的接点,清洁一下键盘卡扣里面的引脚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发现 ec附近还有一个线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