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通电短路保护求助

楼主(2014-04-08):
技嘉Z77通电短路保护:
上电风扇转2秒即停,测8Pin接口未短路,拔掉8Pin电源线,上电风扇转2秒即停,保护。
测ATX24Pin
各线对地阻值如下:橙132  红380  灰578  紫577 黄 561  蓝 1  绿 579  白 1 黑0

测各组电容电阻未短路,请问怎么查?   搞桥了?  单桥,   下午测下PCI各脚阻值再来

网友:
这主板为什么不去保修啊?

网友A:
如果风扇转下就停了你测下绿线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就是存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风扇转下就停了你测下绿线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就是存在短路

绿线待机是高电平。拉低一下就变高电平保护 。

网友(2016-09-26):
从来都是用编程器直接刷  没有在线刷过

网友:
供电管子短路

网友:
这主板 我修过一片 直接换IO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