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不充电,一般收客户多少钱

楼主(2014-04-08):
IPAD不充电,一般收客户多少钱(换尾插)

网友:
70-80左右吧!

网友:
70-80??????靠。。。。你不计算拆外屏的风险????。。。弄不好就亏本,,,,,散户的话我们这边一般300-500

网友:
70.80别来,

网友:
对啊!拆屏有风险啊!最少也得两百!

网友:
风险是要算进去的,300

网友:
说的很对啊,没个二三百没法做吧

网友:
78十估计你得赔钱 这玩意屏不好拆呀

网友:
至少的200到300  不然的话会有风险的

网友:
对啊。。。风险是要的啊,,至少要三百

网友:
谢谢了  我收450 谢谢了哥们

网友:
最少600元,IPAD换件很贵的,哥们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如果坏了那得自己赔

网友(2014-07-12):
不知道充电慢 2天冲不满,是尾插的问题吗,望高手指教!原装的那个充电器坏了,用的市面上5v2a的充电器,满点的话,也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冲不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