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炸怎么防止?

楼主(2014-04-08):
小弟新手 修电源板,然后把坏掉的零件换好之后插电会炸,好怕怕啊,有什么方法防止它炸的?

网友:
无语,上负载吧

网友:
在保险那里加灯泡?

网友(点评):
这位同学,看来你的电子基础有限,或者说实践太少,以后多动手就好了。对,就是把保险换成灯泡,不明白就自己画个电路图最直接了。

网友:
拆掉保险,加个100W的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
串联个灯泡,或者迅维淘宝店有隔离变压器卖!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7346920031

网友:
你这样没有搞清楚 会烧的很产。。。。

网友:
新手还是要有师傅来现场指点,,,

网友:
先不要上开关管,把其它电路测好

网友:
买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点评):
隔离变压器只能保证维修人员带电检修时,有限地避免触电事故(要求单手操作)——显然,只是相对安全,对于电路本身的保护,可以说是没有(简单说,该爆的还是要爆)

网友:
这个东西好啊
下次买个这个

网友:
修电源板,雷击的,我换好零件之后不知道好没好,,直接插220V的话有可能会炸,,插了你这个隔离器电源后就没有炸的危险了?
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初级的故障修复后,谁也不能保证百分百没有短路的地方,所以串接灯泡做保护的话,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
串联个灯泡

网友:
先确认没有短路了啊

网友:
貌似灯泡很流行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自己动手试试就明白串接灯泡的好处了。

网友:
电源线买个长一点的先插板子再接点,炸不着你了

网友:
在输入端串接一只约60W左右的白炽灯,这个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能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

网友:
恩  知道了 谢谢楼上的

网友:
串联灯泡很好用

网友:
最好戴个眼睛 买个偷窥 带上手套 口罩 把自己武装起来

网友:
去掉保险,用普通家用灯泡 连接保险两端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出现爆炸的现象了

网友:
你换完 后 调二极管档 量 正负级 有没有 组织 有 就说明 还是短路 只能 说折磨多了 你慢慢学吧

网友:
加灯泡 会有危险吗

网友:
哈哈哈 加个负载不就好了 吗

网友:
最好是检测完看看是否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