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液晶主板,改用24V\5V通用电源板后,开机30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4-04-08):
只要供给液晶主板5V\24V, 可以开机,就可以了吗?这种长虹24寸液晶电视主板(板号JUC7.820.00035441),还有什么开机检测的吗?跪求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感谢。

网友:
根据经验,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24 5V输出是否稳定,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杂波,如果电源板没有问题,你说的是24寸的,估计也是LCD背光的了,你用那灯管测试仪试试灯管,另外请问原来最初是什么故障,如果灯管没问题,唉 ,高压线圈那边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非常感谢wjcbysy师傅指点。主板、通用电源板、LCD背光都是好的。原装电源板摔坏了,改用24V\5V通用电源板后,可以开机,但是30秒后,自动关机。这种长虹24寸液晶电视主板(板号JUC7.820.00035441),还有什么开机检测的吗?跪求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