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集成主板VGA缺红色,怎么修?

楼主(2014-04-08):
N61集成主板VGA缺红色,怎么修?

网友:
缺红应该是红绿蓝当中有根信号不对 具体哪根不知道  你量VGA口的123脚 看那个阻值不对就查哪个

网友A:
查RGB通道上小电阻三极管之类的有没有坏

网友:
还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GB通道上小电阻三极管之类的有没有坏

是测到几个电阻值偏大,但是太小了,不好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