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用电池不开机 谁遇到过

楼主(2014-04-08):
E430 用电池不开机 谁遇到过?

网友:
上论坛看一下别的机子电池不开机的案例   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查51ON#相关电路

网友:
这一般都是充放电路由问题咯。没检测到你的电池  查查信号吧

网友:
修到一个换充放电芯片好了的

网友:
查查条件吧,,,,,问题挺多的,,这种问题,,高手就一下子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