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8 出现风扇狂转,me fw update failed ,please try again

楼主(2014-04-08):
dell  1458 出现风扇狂转,me fw update  failed ,please try again

是什么问题?  h900 hing          h901    h902  三个版本都有出现这种情况 ,

刷sb  bios  , ec   BIOS  无效,大家看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BIOS 既然刷不好那就把电压改一下吧

网友:
你注意查下,温控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BIOS 不行就温控芯片。 我时候改风扇就是把温控芯片的第二脚和第三脚直接旱在一起,而不是飞线。 楼主好好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