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求指导 手头一块板,5V正常。12V部分过高26,求解决方案和思路

楼主(2014-04-08):
如题 新手求助

网友:
你怎么知道另一组是26V就不正常了?高压供电不一定是12V的吧?

网友:
有些高压都是26V的。一般好多板有电源变压器都有一个预留的12V的接点,可以在这个接点上加整流二极管,电容和电感,这个12V就出来了

网友A:
5v有跳变事怎么回事?

网友:
输出跳变查查反馈

网友:
光偶换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有跳变事怎么回事?

查一下反馈,再就是MOS管,跟 芯片坏也会跳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反馈,再就是MOS管,跟 芯片坏也会跳变

开关管实在找不到,随便找了一个,会不会影响5V或12的跳变   上面的所有电容我都换过了

网友:
断开高压! 12v还会变26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实在找不到,随便找了一个,会不会影响5V或12的跳变   上面的所有电容我都换过了

找新一点的板子,MOS管的功率一般都够

网友:
26V 的确有点高了。

网友:
把光耦和431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