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寸惠普标屏LCD,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4-04-08):
   这种板哪侠大侠有啊,惠普的19标屏,开机后背光亮3秒左右就灭,亮的过程中没有图像,仅是黑屏,电脑板自动切断供给背光的开启脚,感觉就像是检测不到信号自然关闭似的,因为没这种万能板,不知怎么办,求各位大侠帮忙帮忙。有没有这种数据,我想用编程器写入试试

网友A:
这是一块比较老的驱动板了。。。上面还有TTL的信号接口。。。是一块多功能版。。楼主的屏线是两根的那种吗?

网友:
先查高压和背光部分

网友:
不想那么麻烦的话,最好在线刷写,也可以将程序芯片拆下来刷写程序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很有可能是程序,我都遇到好几个了,就看你能否找到了!

网友:
行擦屏线。这个TTL的,屏线接触不好,问题好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块比较老的驱动板了。。。上面还有TTL的信号接口。。。是一块多功能版。。楼主的屏线是两根的那种吗 ...

是的,你可有此数据啊

网友:
这不是HP机器原板,是一个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