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cq40电池能开机,插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4-04-08):
这个CQ40是AMD的 ATI独立显卡,板号是la-4112p ,论坛里的好多BIOS都下载了试过了,还是老样子
先测量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单独插适配器没有RSMRST#. 有读取BIOS。
单独插电池 能开机。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的时候请看下图

AC_IN正常进入EC,PACIN也是高电平。再看下图

正常EC在插入适配器的时候应该是发出低电平的ACOFF ,但这个机器发出高电平的ACOFF。导致ACOFF#被拉低,并且电池的保护隔离管没有关闭

同时适配器这边的保护管却被拉低关闭了。

单独插入适配器的时候ACOFF是正常的低电平,并且适配器端的保护隔离管都能正常打开。但是EC不发出RSMRST#
单独插入电池的时候能正常开机。

所以我怀疑是EC的程序的问题,可是我下载了咱们网上的很多程序都不行。各位我难道漏掉了什么细节吗,
LID我查了是高电平,供电时钟复位都有,BIOS的1 2 5 6,都有程序。
难道EC坏了,各位给点意见吧,

网友:
换个EC看看吧

网友:
我定了EC要明天才能到,但是我还是感觉程序的可能大一点。
因为机器能正常开机。两个一起插的时候 EC发出的信号相反,。
或者哪里电路可能有问题我没注意到

网友A:
我修过好几台 CQ40换 E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好几台 CQ40换 EC好的

........看来只有等EC到了看看结果了。

网友B:
我记得遇到一次CQ4X 不记得具体型号了  用转换头触发  怎么都不行,用原装适配器就可以 ,这个问题看起来不像EC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遇到一次CQ4X 不记得具体型号了  用转换头触发  怎么都不行,用原装适配器就可以 ,这个问题看起来不 ...

电源中间脚检测这个信号有么?

网友:
是适配器检测的问题吗?要么就是EC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中间脚检测这个信号有么?

这个我还没测,等下试试

网友:
我有台集成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台cq40板号 la-4103p也差不多是这个问题  插上适配器能充上大概一分钟 不到的电然后ec 就发出acoff 了但这个时候测ac_in pacin都是高电平  ec 已换 bios写过两个都是一样 现在迷茫中。。。。。

网友:
用的是原装电源吗?原来修这款机器的时候也没没有RSMRST#. 用原装电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