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求助主板VGA输出问题。

楼主(2014-04-08):
新手只能在这里发帖,望大大们指教指教,
偶然所得一块DELL MINI 10 主板 LA5091P 想自己DIY一个XP系统的平板,以前上过这个网站求助过,有大侠给了一份图纸,按图纸焊好了电源和开关以及电源灯的飞线。有以下的问题望知道的大侠再赐教。

1:没有装硬盘,有内存的情况下开机,电源指示灯亮,CPU发热工作。但是外接VGA显示没有反应,这个一定要接上内屏  才能切换吗?在没有接内屏的情况下,能直接VGA输出吗?
2:一定要接笔记本的键盘吗?我接了USB键盘,按了有嘟嘟嘟的声音,由于显示看不出,不知道啥情况,但是USB键盘没有FN建,好像不能做显示屏的切换。
3:如果一定要接内屏,买了屏线后是不是所以一样接口的液晶屏都能用?

附件是这个主板的图纸,望知道的大侠告诉不吝赐教,多谢。

DELL MINI10 仁宝 KIU20 LA-5091P.pdf

网友A:
1.不接内屏的 话 一般都可以用vga输出。
2.有外接的笔记本键盘 ,有fn键
3.可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接内屏的 话 一般都可以用vga输出。
2.有外接的笔记本键盘 ,有fn键
3.可以的 ,

大侠,咋么弄才能从VGA输出呢?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VGA显示开机吗?望大侠们赐教啊

网友B(2016-08-11):
BIOS里有显示接口同步模式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有显示接口同步模式打开就可以了···

BIOS里像没有这个功能,这个笔记本有的机器必须读到内屏才可以开启

网友B:
那你看看能不能LVDS转V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能不能LVDS转VGA

lvds转vga也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