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4-08):
联想E40客户说开机滴滴两声部显示 接机器后拆掉内存也是两声报警只是声音比较大 换了一根新的内存测试还是两声报警 拆机裸板电流1.3左右不显示 用风枪320度 小吹一会显卡一会接屏显示了 怕永不久 就上BGA拆掉显卡从新植株 很快上回去显卡后 问题出来了 开机0.34左右掉电 仔细看显卡周边的电容没有问题也没有掉任何东西
开机瞬间测各电感电压 发现1.5SUS电压没有 测阻值只有10欧 感觉应该不对 断开电感电压有了 发现1.5Vsus 转+1.5管子发烫 Q29好的 可能后面短路 顺着往下查发现有去显存 测显存的周边电容全部都0欧姆 挨个拆 拆了第二个的时候不短了 植好珠子 接屏开机电流上去了 显示了 下面是图纸和截图

网友A:
价焊短路的吧,修过的板?

网友:
chinafixRookie -8 不看帖

网友:
我也想不通啊。。重植了下下显卡电容就短路了???

网友:
老化温度高

网友:
修到扩大故障的机器  想死的心都有了  根本就不想再弄了

网友:
灌胶的机器显存要保护好。

网友:
估计是周边没包好。做BGA的时候还是要细心呀。 有时候扩大问题搞死人。楼主幸运的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焊短路的吧,修过的板?

哇靠点错了
想扣你分的点快了。。没分扣了,变成同意了

网友:
摘显卡的时候我包了2层结果还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