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 471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维修求助

楼主(2014-04-08):
开机后内屏有背光,没图像,外接正常。
显卡加焊过故障依旧,一会我传个图纸  各位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
宏基v5 471图纸

ACER V5 -471 MS2360 11309.pdf

网友A:
换显卡试下,加焊没用

网友B:
学习中。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先排除屏部分问题 借口在就是显卡

网友D:
你打开A,B壳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松动了,屏口氧化了,测一下屏线是不是坏了......测屏接口电都有不,是不是屏坏了,你自己排除一下不就行了...最后在做显卡...

网友E:
大神就是不一样,上来就先加焊显卡,牛逼啊。这个情况优先考虑连接线,接线座,然后是屏以及屏部分的电路,最后才是显卡,目测楼主这个要么屏坏了要么连接线断了,预祝屏坏

网友F:
我的也这样的,怎么解决啊。

网友G:
是a卡的话先换显卡吧

网友:
屏线和屏查下看看????

网友(点评):
都试过了,貌似和他们没关系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台华硕笔记本,也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a卡的话先换显卡吧

这个是N卡,外接还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这样的,怎么解决啊。

一直没找到办法呢,i系列的不太好修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就是不一样,上来就先加焊显卡,牛逼啊。这个情况优先考虑连接线,接线座,然后是屏以及屏部分的电路, ...

都没坏,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上,查屏的信号,有到cpu  南桥 显卡的  ,都乱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打开A,B壳看一下,是不是屏线松动了,屏口氧化了,测一下屏线是不是坏了......测屏接口电都有不,是不是屏坏 ...

都排除了,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屏部分问题 借口在就是显卡

都被搞怀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试下,加焊没用

N卡坏的多?  i系列集成的,显卡不便宜啊,换了不好的话不如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兄弟 ,你到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直接tm换屏吧。

网友:
屏都换好几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