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4-04-08):
机子:DELL 1427
板号:LA-4841P
电池能正常开机进系统适配器开不了机拆机测试适配器状态3V 5V正常产生,直接测EC适配器存在信号ACIN0V,一路追查至PU1 比较器请看图
3脚为3.6V经计算分压得出3.6V是正常的2脚为5V不正常,正常为3.3V 因为这是个比较器同相端(3)大于反相端(2脚)输出为高否则输出为低,追查2RTCVREFPU3 看图以为是PU3坏了心喜,换了PU3还是一样为5V 在查RTCVREF还到了那些地方

还到了D55 就这三个地方,又把这D55取掉测RTCVREF变19V了一下子晕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回到PU1直接把2脚的电阻取掉PR9  ACIN还是没有输出
测PR5上的VIN没有 电阻也没有标号测了好几遍觉得应该是它,以为这个上拉没电过来 直接飞了个19V到PR5上 在飞线之前想估计会烧EC因为不太确定这个电阻是PR5  但还是飞线了,飞上去EC一下子就烧了 。静下心来想了想 重新换个EC 直接把PR9取掉 直接飞个3.3V ,原机EC是KB926QF  C1手上只有KB926QF D3的EC换上去不亮机可以触发,感觉EC不对又买了新的KB926QF C1换上测PU1输出有3.3V   ACIN正常了按下开关上电亮机 维修结束。为嘛图片不能放到文字当中
维修结论:EC本来是好的被我飞线烧了 主要是PU1的2脚电压变高了 飞线就行了 修机怕怕啊当时害怕修不亮要陪钱。哥哥们给加点分吧!顺便把图纸传上来

小刚。。 -1

网友:
这问题问常见到

网友A:
新款机器问题多,但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机器问题多,但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

哥新手发贴啊 给加点分鼓励下啊

网友:
我们这里也经常遇到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不错很好

麦毅诚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奇怪现象,楼主换了PU3 ,拆了D55都不行,早该飞个3.3了

网友B:
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个RTCVREF变高了呢 这个信号到PU1  PU3  D55,PU3换过基本可以排除会不会是PU1或者D55与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个RTCVREF变高了呢 这个信号到PU1  PU3  D55,PU3换过基本可以排除会不会是PU1或者D55与问 ...

我也很奇怪图纸传上来了谁给分析下

网友:
之前飞到PU1   2脚的线是从3V电感那里,但飞过去不行,飞过去开不了机  后面直接从EC供电的电感飞过去,当时记得是把图片全传上来了 怎么没有  现在从传一张

网友C:
没怎么明白你是怎么把ACIN修出来的?直接飞个3.3V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怎么明白你是怎么把ACIN修出来的?直接飞个3.3V过去的?

不明白那我就在给你说说,可能一次编写不完美请看图

比较器PU1需要3脚电压大于2脚 1脚才会出为高 因为根据比较器的原理 同向端大于反向端输出为高 否则输出为低  VIN加到电阻PR3跟PR8
分压后连到了PU1的3脚   分压后得到3.6V 、我是这样计算了VIN/(PR3+PR8)=电流、电流再乖于下分压电阻就是分压结果19/(82.5+19.6)=0.186
0.186*19.6=3.6V 就是这样了 本人数学不好 只能用笨办法了 呵呵上学时淘课没办法现在只有这种水平了 大侠们见谅吧!而比较器2脚电压是CMOS电池电压(RTCVREF)3.3V 但是 2脚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了5V 所以我直接把这个2相连的PR9电阻取掉 直接飞了个3.3V上去。3脚是3.6V 而2脚是3.3 所以3脚大于2脚输出为高 ACIN就有了,水平有限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见谅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勇于尝试啊。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下一个高手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这故障我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VIN  直接飞到  PR5  1脚 不会烧 EC 吧   串联分压啊  要不 下面原件有问题~

网友:
高手  不一样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