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14-04-08):
我的是820-2936-B内存插两条,间隔5秒3声报警。如果单条内存插下面的槽,可以亮机有放会电影会花屏,如果单条内存插上面的槽就会有3声报警,是黑屏,这个集成的,不知道是加HM65还是CPU好

网友A:
单条内存插上面的槽就会有3声报警,单条内存插下面的槽,可以亮机有放会电影会花屏如果真这样可能要弄CPU了

网友:
现在开了几次不管内存插上面还是下面,都 是三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条内存插上面的槽就会有3声报警,单条内存插下面的槽,可以亮机有放会电影会花屏如果真这样可能要弄CPU了

现在开了几次不管内存插上面还是下面,都 是三声报警

网友:
这样的情况  确定卡槽没有坏的 就先干北桥  如果还是有问题就要干CPU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2014-05-25):
加热一下CPU的,加热之前最好事用烤箱把板子的水分烤干的

网友:
遇见过 但没敢动

网友:
先加焊北桥了,再不行就是CPU了

网友B:
我只见过内存坏的,这机器

网友:
动不动就开始搞北桥,CPU了

网友:
这个内存归CPU管

网友:
先干hm6,这个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搞好没,要我帮你吗?不要动,CPu   动了这板子基本的报废,,,,,

网友:
好吧,苹果内存不兼容两根必须条子一样的,量内存卡槽,上下一样

网友:
不出CPU集显电压,切风扇转速很猛。。。是啥问题的

网友(2014-07-03):
刚搞好一张,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上内存报警,加吹cpu.

网友:
CPU  BGA吧要不就换

网友:
cpu坏了或座子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内存坏的,这机器
恩,我也见过,这个机器桥跟cpu都挺稳定的,目前没发现坏大件的

网友:
我也建议别动CPU

网友:
有图纸吗 分享 刷程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