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师傅,请帮帮忙,PC3000操作求助 ST模块读出后回写问题

楼主(2014-04-08):
请教一下,这样读出的模块如何回写,谢谢罗工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一次全部备份,但是,写固件就没有这样的菜单,分别在服务区里面,ROM里面等操作,就是第一个图片下面的菜单,就是分类备份和分类写入。

网友:
PC3000都弄起了  我也想弄一套   9在4F下写  10在50下写

网友(点评):
楼主的是正版PC3000 UDMA,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我只选中其中一项read HDD ID Pages来读取资料,现在的问题是,其它没读取的都知道怎么回写,就这一项没有菜单操作,还请罗工多多指教,万谢

网友:
我只读取其中一项read HDD ID Pages,读出的资料不怎么怎么回写,其它没有勾选读取的都能找到相应的操作,就这一项还请罗工多多指教,万谢啦

网友:
我只读取一其中一项read HDD ID Pages,读出的资料不怎么怎么回写,其它没有勾选读取的都能找到相应的操作,就这一项还请罗工多多指教,万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一次全部备份,但是,写固件就没有这样的菜单,分别在服务区里面,ROM里面等操作,就是第一个图 ...

我只读取一其中一项read HDD ID Pages,读出的资料不怎么怎么回写,其它没有勾选读取的都能找到相应的操作,就这一项还请罗工多多指教,万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一次全部备份,但是,写固件就没有这样的菜单,分别在服务区里面,ROM里面等操作,就是第一个图 ...

我只读取HDD ID的那一项,其它的都知道怎么写回,就这一项不知道从哪里写回,请多多指教好吗?万谢

网友:
罗工罗工,求救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