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 求助啊

楼主(2014-04-08):
   前天接到的机器!!拿来的时候大电流!!拆开发现显卡上端MOS管坏了!下管也坏了··二话不说先换掉!!!然后拆上电源!!跑到0.4左右掉电!!然后重启!!一直循环!!没有CPU供电 显卡供电!!因为显卡供电管被烧了!!心想是不是供电芯片也给烧了!!换了一个上去  51511  !!换好过后CPU 显卡的供电都有了!!电流跑到0.9,然后一直左右跳动!!上诊断卡跑D0 03,一直反复跑!!主板上其他供电都正常!!刷了BISO也不行!!不知道是我刷的BISO有问题还是主板上还有哪里有问题!!哪位高手来帮忙看看啊!!搞一天了!!头都晕了!!

网友:
这种你只有查信号了!

网友:
到这了,楼主就按不跑U的故障查信号呗

网友A:
查信号吧,晕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信号吧,晕什么

对信号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
换个U看看,会不会U也一起阵亡了?

网友:
没遇到过独显的,要么用了hp541 主板。集显裸板0.7-8已显,此机很挑内存,容易ea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