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坑爹的奔驰LED车灯

楼主(2014-04-08):
一个开奔驰4S店的客户拿过来2个LED灯条说是奔驰后面的灯,说有问题让我看下,我说就这个值得修吗,他说这个不便宜的哦,进货价格都要1000好几,我说不是吧这么简单的设计,测了下灯都亮,但一会儿灯就全变的暗了,感觉是不是因为发热大保护了,于是先拿其中的一个做了做实验后面沾点双面交贴到桌子上散热,但还是不行,有灯虚汗?于是呼就加焊了几个灯试试哪知杯具发生了。凡是我加焊过的都不亮了,瞬间头蒙了,不会吧,又加焊了加焊还是不可以,想了想难道是奔驰厂家为了垄断有意设计不让维修?所以又加焊了一个果然不出所料果然又不亮了,坑爹啊,防静电的老铁都能击穿?有高手吗?帮忙解释下

网友:
旁边摆那么多钱做什么  ?    看下灯条是怎么供电的 用的什么发光二极管  是 几个串联成一组然后并联 的还是全串联或者并联  或者 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 一般发光二极管 好的就能微弱的发光

网友:
笔记本右上角那一堆是什么?随便拖几张邮寄给我玩玩可好?如果楼主确定哪些灯都是发光二极管的话我也纳闷了,求解决后分享经验

网友:
靠  修车 这么叨   这玩意都要1K多

网友A:
你烙铁开到了多少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烙铁开到了多少度?

370度   是温度太高了吗  应该多少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0度   是温度太高了吗  应该多少度呢

感觉有的LED是受不了这个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