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灯管漏电

楼主(2014-04-08):
以前换灯管没出现过漏电的情况。最近换24的22的灯管都漏电,焊的完美啊怎么还漏电,求解释。手头上还有好多灯管想把这些用完了。换成LED灯管方便多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换24比较长的灯管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把线子换了也没用,最后发现时上灯管的时候,灯管被上的有点弯了。必须要是直的,可以上几个皮套子

网友:
戴个套套给它

网友:
估计不绝缘造成的

网友:
还是买带架的灯管好点,不会出问题.     裸管就是不怎么好.

网友:
灯管和另一根灯管绝缘做好

网友:
热缩管搞好点被

网友:
换LED怎么方便多了,请指教

网友:
换的是LED灯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换24比较长的灯管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把线子换了也没用,最后发现时上灯管的时候,灯 ...

现在去学远程啦、、?去基地没?

网友:
用点好的皮套就行。

网友:
LED灯管淘宝大把啊 套管什么都好着 我估计就是上面说的不能弯?要直着焊才行 确实是24的 以前都换的最大的是22的 没出现过这问题的

网友:
弄个弯头,把两头用热缩管套上,是不是灯管碰灯管了

网友:
我都是 用两层 热缩管 ,  有时候,要将灯管都换掉, 新的灯管跟老灯管 电流不一样也会保护

网友:
遇到过漏电,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