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zg加电电流0.6左右不显示

楼主(2014-04-08):
型号:ACER 4741ZG
版号 :  JE40_CP_09920-3
故障:加电电流0.6左右不显示
解决:  1 根据客户(同一个电脑城的)自己描述是更新bios时黑屏的,直接拆机奔bios而去,刷上自己以前备份的bios,故障现象一样,又上讯维网下了2组                bios(南桥和EC)刷上电流还是0.6左右。
          2 这时排除bios问题,电流0.6左右,已经过cpu到内存了,打开电路图测量内存供电,如图

               L26处电压0V,翘起L26测量发现L26 2脚对地为0,不正常内存供电后级1D5V_PWR对地短路。
          3  逐一排查与1D5V_PWR相关联电路,发现拆除电容C317如图

                 后,电感L26 2脚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4  插电上屏开机电流1,18,屏幕不亮,不是吧不亮,仔细想想,之前刷过bios,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了?将自己从好机器备份的双bios刷上,上屏                  加电,屏幕亮。如图
            下面上传此机的双bios和电路图:

acer4741G 板号:JE40-CP_09920-3 .rar

PCH_bios

4741G JE40_CP.pdf

网友:
下载bios请看清处版号,4741zg有好几款显卡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厉害厉害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
对板号  看显卡 确定bios版本

网友A:
那个电容短路了? 还是滤波不好啊

网友:
学习中,,,修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短路了? 还是滤波不好啊

电容短路了。

网友:
如何发现电容短了的 是测得还是 烧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子板号是多,

网友B:
给楼主个建议,以后刷bios不要动他原装的bios  从料板上拆一个bios芯片或买几个bios芯片 这样就能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
那给加个分呗哥们。

网友:
还可以····不错的技术····比我强

网友:
简单的供电短路问题就不用发了

网友:
    最简单的问题 很有借鉴价值。顶

网友C:
已经过CPU到内存了?没理解这话,跑码都没有跑,怎么可能过了CPU了,况且内存电压都短路了,你CPU电压还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个建议,以后刷bios不要动他原装的bios  从料板上拆一个bios芯片或买几个bios芯片 这样就能避免很多 ...

好的,采纳你的建议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过CPU到内存了?没理解这话,跑码都没有跑,怎么可能过了CPU了,况且内存电压都短路了,你CPU电压还有 ...

cpu电压没测,电流0.6,板子正常的话肯定过cpu到内存了,这时还不知道内存供电短路了,测后才知道,

网友E:
我的手上这片板内存供电拉低了在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手上这片板内存供电拉低了在找问题

断开内存供电相关电路,看看还低不。

网友(2016-11-13):
引用 网友D:
cpu电压没测,电流0.6,板子正常的话肯定过cpu到内存了,这时还不知道内存供电短路了,测后才知道,

他这是骗分的 ,我的就和他一样的 还没修好,到0,.6了肯定不是电压问题了,我这个整板电压很正常,就是不显,还 跟挺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过CPU到内存了?没理解这话,跑码都没有跑,怎么可能过了CPU了,况且内存电压都短路了,你CPU电压还有 ...

明显骗分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个建议,以后刷bios不要动他原装的bios  从料板上拆一个bios芯片或买几个bios芯片 这样就能避免很多 ...

有的bios不通用的,有的代不了,必须原机的刷,我都遇到过,原机的芯片就可以,代换容量一样不一定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