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怪问题

楼主(2014-04-08):
jp 8100断开  5V 闪一下 就停了  连上JP8100   5V 被稳定在3.6V   电流从0.22到0.045  切都不能再次触发    芯片 上 下管换过     3V没事儿    华硕X88V板子

网友:
怀疑微短  该拆的都拆了 还是这样

网友:
升压电容,二极管啊,FB电阻变大。

网友:
个人建议:首先断开JP8100,之后把芯片和下管折了,看看还有没有阻值,是否则出现板层短路,其次,如果之前是好的,建议看一下频率设定脚

网友:
怀疑5V负载微短,烧一下看.电容是关键点.

网友:
断点前面电容坏,100uf那个

网友:
测不出来烧一下。有些小电容也不是那么好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