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50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4-04-08):
前几天接了台G550的
每次都是在GHOST完后 进入解压安装驱动画面就死机 硬盘是好的有换过别的硬盘也是一样
在别的机子装好在放到这台黑屏不动  南桥换过 在PEghost的时候都不会死机的

网友:
用无驱动的系统,之后驱动一个个的装,这样我想会好很多,装哪个驱动,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
刷bios、好过

网友:
BIOS刷过了

网友:
所有的 驱动都不装试一下,或者是在安全模式下解压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整显卡试试,独显就换,集显的话。。。。。。。。。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用光驱一步步安装系统。。。。看看行不行。。。。

网友:
以前碰见过内存,你看看换内存可以吗

网友:
遇到一台这样  不是这个型号    显卡问题     不过还是排除外设问题先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你这个多半是散热不良哦。我都遇到了好几次 。就是装显卡驱动就很慢,而且还要死机黑屏。重新GHOST 也在解压时出问题。在显卡下面加铜片我都修好几台了

网友:
轻装  试一下,,,不要GHOST

网友:
安装驱动的时候跳过去,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安装版直接蓝屏 显卡重植过 北桥植加焊过

网友:
同意上楼

网友:
内存换一下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不过刷了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