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我的笔记本不能启动了

楼主(2014-04-08):
朋友 康柏cq40的
笔记本
,电源适配器丢了,拿我这来看。
我用稳压电源输出 19v,4.74a到笔记本,接口接线: 内部接正极,外部接负极。
但是打开稳压电源输出后,笔记本不能启动,稳压电源显示输出电流在0.017a---0.035a之间跳动。
求教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跪求了~~~~~~
笔记本

网友:
方便上传一下图吗,大家可以尽力而为

网友:
hp需要专用电源,可调电源需要hp专用头

网友:
这样很难帮到你,电池不能开机吗?

网友:
装上电池,和拆下电池都无法开机。我的直流稳压电源和转接头都是新买的。
我现在就怕是我把正负极接反了,把朋友电脑给烧了。
接转接头我按 正极接 圆头里的芯线,负极接 圆头外的金属部分。
还有就是我打开稳压电源输出时,稳压电源显示电压不变19v,电流就在0.017a---0.022a---0.033a这三个值之间反复跳。。。。。。。

网友:
在可调电源上加个电阻

网友:
CQ40的检测应该是7V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