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掉电

楼主(2014-04-08):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750G,I3二代, 客户说要掉电。。情况为:有时正常,一开机就能正常使用,有时候开机刚好点亮就掉电反复重启,在重启的过程中有时候能亮,有时不亮。。BIOS刷过,测3V电感有3.5V。在亮机的情况下为3.3几的样子,电容换过。。无示波器无法看波形。。。。此机无大电容,在大电容位置加几个小电容情况依旧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
硬盘换了试试

网友A:
不稳定的机子最难修了....内存这些换过试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的机子最难修了....内存这些换过试试没有

确实头疼啊。。。内存换了的。

网友:
从基本做起咯,掉电或不亮时测各大关键点,啊  电压啊,,信号什么的。  这个什么都不测谁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B:
没示波器就不好修掉电的板子啊……

网友C:
有点像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示波器就不好修掉电的板子啊……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是CPU的问题

CPU换过了。。

网友:
我以前修到过一台ACER的类似现象,可能型号和你的应该是一类型的,原因说出来可能你不信,不过我估计你的问题跟我的原因是一模一样,你把那个开关按钮下的排线做好绝缘,那里有个3.3V很容易碰到外壳,只要一碰到立马就断电,但是没碰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很正常。

网友(2014-05-22):
请查3D3V-S0电压是否偏低或者不稳定,遇到两台都这个问题,
U3607性能不良

网友:
同意12楼的说法,注意看看

网友:
同意以上楼主的见解。

网友:
温控有问题也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