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过滚动条黑屏 诊断卡代码54

楼主(2014-04-08):
请问一下各位老板 台式机开机过滚动条黑屏 诊断卡代码54   测CMOS跳线中间那个针对地短路  USB中间有根针开路 是不是可以判断桥坏了?在这先谢谢各位咯

网友A:
大师   我想问对COMS中间脚对地短路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   我想问对COMS中间脚对地短路了还能开机吗

请问一下万用表000是不是对地短?小弟不太懂 但是就是这样从要问了

网友:
主要盖上那个跳线帽  从电池哪里复合二级管哪里就没有电压  但是可以还是可以开机

网友:
000是带电测量的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