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41S,求助,求助

楼主(2014-04-08):
型号:HP4341S I5的机,故障:本地连接插上网线无反应。网卡驱动一切都有。拆机看看网口也正常,后来我把网桥加焊一下,插上网线灯亮啦,但是一装上硬盘进系统过完LOGO网口灯就灭啦,进入系统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求大师们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可以先找个PE 试试,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先要更换网卡!!

网友:
硬盘不插 你可以试试在PE下面看看能不能用网卡上网

网友(2014-06-11):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2014-08-04):
楼主,还有这个板子的BIOS吗?

网友:
不要硬盘进PE看能不能上网,不能把网卡焊掉,直接把硬盘插上开机,看能进系统么~!可以的话直接是网卡问题,建议看看网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2015-06-27):
是不是BIOS关闭了网卡啊?这机器本人一个有6 ,7台来,这个有月一台没搞定的,开机正常使用,不过一关机又自己开了。

网友(2016-04-20):
你先排除软件问题,然后考虑测量网桥的好坏,再测网卡芯片的工作条件晶振等等,想简单就直接换网卡芯片然后不行再慢慢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