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04-08):
AMD主板开机点不亮。测量ATX电源插座时发现第20针对地阻值为0,第4,6,19针对地阻值都是470.请教高手这是哪里出了故障?
另外18针阻值为474,正常应该是无穷大吧。
主机电源能起动,就是显示器没反应

补充内容 (2014-4-9 08:56):
5V的4,6,19针对地都有470的阻值,但是第20针阻值为零,而且4,6,19针能相通,20针与其不相通。

网友:
+5V大短,还能开机??是不开机还是点不亮?说清楚。

大短故障点很好找,上恒流电源,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问题补充,师傅,18针白线测得对地电阻为474.好像正常的话应该是无穷大吧

网友:
新手不至于没有诊断卡啊  必须的工具

网友:
短路烧一下,摸摸哪热换掉

网友:
上检测卡看下就会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