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外接VGA开机启动吗?急啊

楼主(2014-04-08):
没有装硬盘,有内存的情况下开机,电源指示灯亮,CPU发热工作。但是外接VGA显示没有反应,这个一定要接上内屏 才能切换吗?在没有接内屏的情况下,能直接VGA输出吗?
cpu

网友A:
望知道的大侠们告诉一声。

网友:
如果是原来已经设置好了并支持的话,是可以直接外接的

网友:
有些本来就可以vga显示啊,不接内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