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习的是维修,对配置方面还没去了解过。看看我机器升级还有价值么

楼主(2014-04-08):
电脑型号        映泰 A780L3B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2 240 双核
主板        映泰 A780L3B (AMD 780G/780V/790GX/890GX)
内存        4 GB ( 蓝魔(三星)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5000AAKX-001CA0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ATI Radeon 3000  ( 256 MB / 映泰 )
显示器        长城 GRW22E5 M2217 ( 21.7 英寸 )
光驱        东芝-三星 DVD-ROM TS-H353C DVD光驱
声卡        威盛 VIA @ ATI IXP SB600/SB700/SB80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05E Family PCI-E FE NIC / 映泰

网友:
本来有张盈通G21TC512GD3战神版显卡,感觉还没集成的好就把他卸下来了

网友:
不换平台,就只能600买个Phenom六核CPU,买个独立显卡7750就可以了 我也有这样一个平台当HTPC用的

网友:
做个小游戏的服务器是绰绰有余啊

网友A:
买个AM3+ 4核CPU(X4 640 X4 630)  在买个7750 7770之类的显卡足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AM3+ 4核CPU(X4 640 X4 630)  在买个7750 7770之类的显卡足够用了

游戏就偶尔玩玩DNF 现在的配置有点带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游戏就偶尔玩玩DNF 现在的配置有点带不动了

DNF的话  你随便搞个 6570之类的显卡都足够了  CPU都可以不用换的

网友:
试了这板U能否开核了么?

网友C(2014-05-17):
加显卡好,没必要花大价钱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显卡好,没必要花大价钱升级了

嗯、换了张别人换下来的旧显卡

网友:
我觉的还是升级U
比较好。

网友D(2014-06-16):
换cpu和显卡就成了,别的基本不用动了

网友(2014-07-21):
引用 网友D:
换cpu和显卡就成了,别的基本不用动了

同意。LZ现在的配置 ,安WIN7的64,确实够费力的。

网友(2014-12-15):
CPU换个四核的,显卡换750,这要花不了多少钱,速度杠杠的。

网友:
同楼上所说
1.CPU可换X4 640
2.显卡买二手7750都可以 【不过尽量找 蓝宝石 迪兰这2个品牌】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这配置没升级必要吧,直接全部换新的

网友:
内存加2G就行了 毕竟是64位系统 玩DNF就是太吃内存

网友(2015-02-01):
上张显卡,如果还不够爽的话换个四核的U,AM3四核的U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