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ED显示器图文维修及分析

楼主(2014-04-08):
LED显示器图文维修及分析

机    型:HP LE2001WL(两台)
现象:开机正常,一台无背光,一台很暗,几乎看不见图像。
分析思路:升压部分或LED灯故障。
维修过程:维修开始,一路狂拆,啪啪啪....拆开,因为指示灯正常,能正常开关机,说明驱动板问题不大,测电源输出到升压板电压正常。15V左右,测二极管一端电压也正常,问题来了,为什么不点灯呢?无芯片定义,于是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AOC也是此升压芯片图。。大致测量MOS管 二极管  电感   C804正常(巨大的坑)  查芯片定义 19脚 17脚 13脚 正常
说明芯片应该正常工作了,但是为什么不点灯,无示波器所以无法查到16脚波形,只有看升压电路了,再次仔细测量发现MOS管DS之间数值只有100多点,难道MOS管有点不正常?断电手摸此管不发烫,因为在升压电路中MOS管工作量比其他元件大,果断更换
因为一烙铁下去,有红胶变形 飞了3跟线,有点暴力 ,替换后测试:

开机几秒后升到20V,在过几秒

升压到53V,看来正常了,把所有接起

维修总结:mos管不良,引起不点灯,另外一台也是此故障,看来可能是通病,看论坛搜索LED全是换板,特发此贴。

LED升压电路分析:借AOC E2752V显示器
由电感,二极管,MOS管组成的并联开关电源,这类电路主要用于升压(如主板里的自举升压),当PWM芯片
得到19脚VIN,13脚EN,17脚VEF后,在11脚ISET(电流设定脚)12脚(频率设定脚)正常后发出PWM控制MOS管导通截止,当发出高电平时,MOS管导通VIN通过电感到MOS管,电感储能,电压为UL,当发出低电平时,MOS截止,此时的电压是VIN+UL,上升35-64V之间的电压,此电压经过排线去点LED,很简单吧。其他脚定义可以参照海韵之恋版主的LED贴学习,里面有具体的门槛值,
  怎么判断屏内LED坏还是升压电路坏呢?两个方法:1:把MOS管拆掉,测所有ISEN脚对地是否一致,对比,变大则LED开路,变小则短路。
2:拔掉排线,测二极管或者排线VIN是否会升压动作,
LED常坏部件升压电感,二极管,MOS管,二极管后端电解电容变值
再此特别感谢论坛,最后附上快2个月远在1800里外的儿子靓照:

网友A:
顶上,哈哈。我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上,哈哈。我学习

明天再顶  图都没传上啊  断网不小心存草稿了  上传今日已达到极限

网友B:
发几张LED图纸供给维友们维修参考

网友:
学习一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海韵之恋版主是迅维大名鼎鼎的徐总,主板、显示器很牛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值得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几张LED图纸供给维友们维修参考

这楼主不错   全下了

网友:
由电感,二极管,MOS管组成的并联开关电源,这类电路主要用于升压(如主板里的自举升压),楼主 这个 二极管是具体做什么用的      我测了 和电感是 并联呢

网友:
好教程,学习了

网友:
帖子和技术都是一顶一的,分析的很是详细。也比较厚道呀!

网友:
楼主好人啊,文章精彩

网友:
老乡还是很厉害 了 我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