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k90i A1278 I5进水维修

楼主(2014-04-08):
新华社消息:
4月7日接苹果A1278进水机一台,客户是个年轻高挑的小伙子,很帅气!,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吧。听客户描述说此机是和老婆发生争吵时不小心碰倒的一杯水产生的悲剧,事故发生在4月6日晚,尚未有人员伤亡报道,事故原因有关部门正常进一步调查中。。。(题外话,哈哈)
拆机吧,目测主板多处进水,已经长出了新鲜的绿色毛毛!看来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呀。然后对客户说:我需要2天修这个板子,维修费用800块,要修的话留个电话,等我通知。客户同意报价留联系方式后离开。对于这样不讨价还价的客户我最喜欢,我会不自觉的把很多细节方面的活做好,比如风扇,修好后,我会跟他弄的像新的一样,因为他尊重我们这个行业,尊重我的技术。对于那些拿着关公大刀砍价的,我也糊弄你,谁让你不尊重我?该出的钱你出就行了,对吧,给我扯那么多蛋干啥?!!
主板取出后洗板水先处理一下,看了IO和51125已经严重腐蚀,直接去下,处理焊盘更换。由于没有DF2117这IO于是定料,明天再弄。然后把主板放在BGA上开80度烤了20多分钟。(进水的主板板层还有潮气,不烘干还可能会出问题)
4月8日,IO寄到了开始继续干这个板子。IO换上,51125换上。打了下几个电杆阻止都在范围内 于是通电测量。找到点位图图纸,由于IO是BGA在主板上的无法测量。只好从3 、5V开始。测3V 5V电杆电压未产生,遂测量芯片51125各大工作条件,第一条VIN,测无电压!打值正常。一般都是公共点过来供电的,,懒得再去查哪来的。直接从保险处拉一根过来:上图

飞线后,还无电压,顺便测EN0,ENTRIP1和2都无电压,什么状况?问了下师傅,(师傅在楼下手机店搞手机去了)师傅说苹果的时序和其他厂家还有差别,让我看看系统供电框架图再说,不懂在问。看了系统框架图发现51125的供电是来自电池这边这一路,51125PWM的开启都是来自与2117(IO),EC的供电又是U6990产生,那么要想EC工作,U6990就必须正常工作产生出EC的待机电压PP3V42_G3H!框架图如下:图

于是开始从U6990测量,测VIN和EN均无电压,,打阻止也正常,不短路.   继续往前查 D6990的3脚和电容居然无穷大!!分析如下图

立即飞线!下图

  分线结束后,再通电测VIN和EN已经有3.38V电压了。测3V5V电杆也出电压了很是欣喜啊。装机测试,已经可以亮机如下图

童鞋们是不是以为维修结束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天不遂人愿啊!!后来居然接上适配器不能充电,绿灯闪一下就灭了。我崩溃了,我是学徒啊,修好个板子容易吗??老天你为什么这么折磨我啊!!心里虽然1万个舍不得,但活还要干,怎么办呢拆机吧,唉!!
说实话这个的叼故障我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啊,还不如来个不开机的来修呢,这样的我有套路。拿这板子跑楼下找师傅去了。
  师傅!….师傅!….师傅!悟空!!

师傅啊,板子可以亮了,充电器接上不充电,闪一下就灭了。求指导啊。师傅接过板子,看了一眼,图纸和点位图拿来我看看?就知道你要图纸,从兜里掏出U盘拷贝到他电脑上。他看了10几分钟后说,把你飞的这条线去了试试看吧,不行再过来。我带着板子飞奔楼上,一烙铁,2烙铁飞线拆掉了。再测试,绿灯变黄灯不灭了。心想:姜还是老的辣啊!!!

为什么呢??打开图纸看了一下

我是这样分析的:,:
51125住供电从图纸上看是电池这一路共过来的,我飞线呢是从适配器那一路飞过来的,虽然可以开机但是接上适配器后,这2个电压在一起产生了冲突,51125就想:TMD电池也给我供电,适配器也给我供电,到底让老子用哪个啊?既生瑜何生亮呢?结果一气之下就把适配器供电给关了。我用电池好吧,电池耗完后看你怎么充电,擦!
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没实际根据,哈哈。。有高手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写帖子花了我2个小时,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一点东西,我也经常看帖,从中受益匪浅啊,感谢迅维这个平台,让大家共同学习,一同进步!

网友:
楼主有个好师傅啊!不像我们摸石头过河!

网友:
SMC买的是拆机的还是全新的啊?

网友A:
楼主厉害,有个好师傅。这样飞线确实不太可行,引起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冲突

网友:
修机器要仔细,但苹果更要仔细,膜拜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有个好师傅。这样飞线确实不太可行,引起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冲突

飞线前,51125的主供电确实出不来,机器修好发现不充电把飞线拆掉后,51125的主供电居然有了 到现在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其供电后来才有的吗?

网友B:
补充一点:51125主供电在飞线前确实出不来,机器修好发现不充电拆掉后,却供电居然也有了,不明白为什么,难道是后来才出的供电吗?高手请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LZ技术很好啊!有个好师傅,前途无量!

网友C:
楼主,你不经常修苹果机器把 ,你再去测待机下5V电感能有电压吗? 是不是有点灌水啊。

网友:
还有你直接拉公共点的电压,A1286适配器进去是16.5V 公共端有一组上下馆控制产生的12V 能直接拉过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经常修苹果机器把 ,你再去测待机下5V电感能有电压吗? 是不是有点灌水啊。

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台苹果不熟悉,不要见怪 真的  师傅没空修 才给我弄的 不好意思

网友C:
呵呵 没有关系 凡事都有第一次的,其实就是给你所两个,一个5V是触发以后才出来的,第二,他的公共点电压是12V 而不是适配器进来的电压,希望楼主继续努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没有关系 凡事都有第一次的,其实就是给你所两个,一个5V是触发以后才出来的,第二,他的公共点电压是 ...

我那个线飞好后用适配器是可以开机的,电池也可以开机 就是两者不能并存 你可以给我讲解下吗

网友C:
我没有这样飞过线,所以也没有研究怎么不行,不过你这样拉线,灯亮了就灭,说明充电芯片和one wire电路没有正常工作。呵呵 那天有时间我分析一下啊  呵呵

网友D:
这钱赚的轻松,几招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钱赚的轻松,几招就搞定了

怎么可能几招呢,前后2天呢

网友:
高手啊   呵呵  学习了

网友E:
哇 学习呀  苹果也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 学习呀  苹果也能搞定

楼主学徒能做到这样的境界,佩服啊

网友F:
"已经长出了新鲜的绿色毛毛",才过了一个晚上就长出了绿色毛毛?有点夸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长出了新鲜的绿色毛毛",才过了一个晚上就长出了绿色毛毛?有点夸张吧

却是有的 我也奇怪呢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师傅指导着才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 学习呀  苹果也能搞定

师傅指点着才修好的

网友:
"由于没有DF2117这IO于是定料,",请问楼主:你订的是全新的芯片还是一模一样的料板?

网友F:
“4月8日,IO寄到了开始继续干这个板子。IO换上”,请问楼主:你订的IO里面有程序吗?IO是全新的吗?还是从一模一样的料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4月8日,IO寄到了开始继续干这个板子。IO换上”,请问楼主:你订的IO里面有程序吗?IO是全新的吗?还是从 ...

我是按照芯片型号 定的一模一样的!是不是拆机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直接从保险处拉一根过来”,请问楼主:这个保险指的是哪儿的保险?是公共点电压的保险F7040还是直流电压的保险F6905?

网友:
“飞线后,还无电压”,请问楼主:在飞线之前你测了保险上有电压吗?

网友:
“看了系统框架图发现51125的供电是来自电池这边这一路,”,TPS51125的16脚主供电来自公共点电压啊,和电池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

网友:
苹果还是好修的,

网友:
“51125PWM的开启都是来自与2117(IO)”,我仔细看了下图纸,觉得楼主的这一说法有点问题,我认为TPS51125的主控制信号(13脚)和产生3.3V的单元控制信号(6脚)都受控于SMC(也就是你所说的"IO"),而产生5V的单元控制信号(1脚)却不受控于SMC,而是受控于PCH,你觉得呢?

网友:
楼主一发现哪个点无电压就紧接着测该点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这是个好习惯,学习了!

网友:
“再通电测VIN和EN已经有3.38V电压了”,楼主是不是写错了,怎么会是3.38V电压呢?应该是16.5V左右的直流电压吧?

网友:
“测3V5V电杆也出电压了”,请问楼主:这块板子在待机时(接上电但未按开关时)电感3.3V和电感5V都同时产生了吗?

网友:
“后来居然接上适配器不能充电,绿灯闪一下就灭了。”,我想这就是更换了在网上买的全新的SMC所导致的,因为全新的SMC里面的程序不是原装的

网友F:
原来楼主是从直流电压的保险F6905直接飞线到TPS51125的主供电16脚的啊,你不怕电压高出近4V会烧元器件啊?

网友:
我还没动过苹果机呢

网友G:
苹果进水  断线一般比较严重   飞线在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楼主是从直流电压的保险F6905直接飞线到TPS51125的主供电16脚的啊,你不怕电压高出近4V会烧元器件啊?

这位仁兄你的问题确实问到我了,这个机器是我师傅知道我修的,我懂的也不多,真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苹果进水  断线一般比较严重   飞线在飞线

是的,好多测量点我发现测不到,零件与零件挨得太近了~

网友:
"51125住供电从图纸上看是电池这一路共过来的",我始终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TPS51125的主供电来自公共点电压,单接电源时,公共点电压来自电源;单接电池时,公共点电压来自电池;同时接上电源和电池时,公共点电压也来自电源

网友F:
请问楼主:在机子亮之前你所做的上电检测以及最后将机子点亮,你是单接可调电源还是单接原装适配器抑或是单接电池呢?

网友:
楼主从F6905直接飞线到TPS51125的第16脚后,实际上等于将直流电压(16.5V)和公共点电压(12.6V,也即给电池充电的充电电压)短接了,正常状态下充电电压应该是12.6V,而现在变成了16.5V,严重偏高,充电芯片侦测到异常,会发出让Q7085截止的控制信号,从而拒绝适配器的直流电压进来。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望高手指正。

网友H:
我认为既然是学徒就要从时序修起,而不是走捷径去飞线,苹果的隔离做的要难的多

网友I:
楼主顺便把图纸传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51125主供电在飞线前确实出不来,机器修好发现不充电拆掉后,却供电居然也有了,不明白为什么, ...

是这样子的,苹果机器主供电和普通机器是不一样的,这一款公共点的电压不是16.5 而是12V ,你飞线的地方不是公共点,苹果的电路做的相对来说也比普通什么 广达 仁宝了 要好不少,你慢慢以后就会明白了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顺便把图纸传上来啊。

好的呀 有求必应!

a1278 hm65桥k90i点位图加图纸.rar

K90I HM65点位图加图纸

网友:
楼主加Q聊。。。64893271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照芯片型号 定的一模一样的!是不是拆机的我也不知道

请问你订的IO多少钱一片?

网友J:
这个也修好了,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有个好师傅。这样飞线确实不太可行,引起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冲突

如果不飞线,正常状态下,适配器给电池的充电电压是12V左右,该充电电压同时也是公共点电压。如果电池电量充足,适配器不会给电池充电,主板会选择由适配器给主板供电;如果电池电量不足,则由适配器给电池充电,同时适配器给主板供电。在不飞线的正常情况下,适配器和电池是不会产生冲突的。但是那样飞线后,充电电压变成了16.5V左右,严重偏高,充电芯片侦测到异常,就会关闭适配器电压的进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在机子亮之前你所做的上电检测以及最后将机子点亮,你是单接可调电源还是单接原装适配器抑或是单 ...

那个线没拆之前 单接的适配器 和电池都试过 都可以开机 ,后来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就出问题了 绿灯一闪就灭  不过机子还正常开着 应该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订的IO多少钱一片?

70块钱一个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也修好了,厉害

呵呵 是师傅指导着修好的!!

网友:
嗯  有个高手师傅 表示还没弄过苹果 呢。。还不知道给我一台能修成什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飞线,正常状态下,适配器给电池的充电电压是12V左右,该充电电压同时也是公共点电压。如果电池电 ...

恩,是的。赞成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前,51125的主供电确实出不来,机器修好发现不充电把飞线拆掉后,51125的主供电居然有了 到现在还没 ...

如果复合二极管D6990的第3脚(即电容C6990和第1脚)与待机芯片U6990和主供电7脚或控制信号4脚断线,就会导致待机芯片U6990不能产生3.42V的待机电压PP3V42_G3H,就会导致U5010因没有供电PP3V42_G3H而无法产生复位信号SMC_RESET_L去复位充电芯片U7000,充电芯片得不到复位信号就不会正常工作,从而也就无法将16.5V左右的直流电压通过上下管而降压成12.6V左右的公共点电压,就会导致TPS51125没有主供电。楼主你将该处断线的位置飞线后,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经常修苹果机器把 ,你再去测待机下5V电感能有电压吗? 是不是有点灌水啊。

“测3V5V电杆也出电压了”,呵呵,楼主确实有些误导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台苹果不熟悉,不要见怪 真的  师傅没空修 才给我弄的 不好意思

呵呵,师父的生意太好了吧,800块的苹果都没空修,好羡慕哟

网友K:
楼主我觉得你的报价有点少了。就连苹果的料板也得400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这样飞过线,所以也没有研究怎么不行,不过你这样拉线,灯亮了就灭,说明充电芯片和one wire电路没有 ...

同意这位楼主的说法。充电芯片侦测到充电电压严重偏高,不仅在第1脚输出高电平从而让Q7085截止,而且在14脚输出低电平从而使得SMC输出低电平的SYS_ONEWIRE,导致绿灯一闪即灭

网友F:
"第一条VIN,测无电压!打值正常"  "飞线后,还无电压",请问楼主:你飞线后再去测51125的第16脚依然没有电压吗?如果没有,我就有些费解了,你打16脚的对地阻值又正常,那是什么将16.5V的适配器电压拉没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呵呵,师父的生意太好了吧,800块的苹果都没空修,好羡慕哟

他现在都把心思放到手机维修上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钱赚的轻松,几招就搞定了

不轻松啊,技术差或者运气差的话,在更换IO这一关就会卡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第一条VIN,测无电压!打值正常"  "飞线后,还无电压",请问楼主:你飞线后再去测51125的第16脚依然没有电 ...

我说的无电压是无 3V 5V产生!

网友:
是IO芯片一片70块还是一模一样的料板一块70块啊?如果是一片IO就70块的话,那应该是从一模一样的料板上拆下来的,里面就有原装的程序,难怪你装上去后没什么问题的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线没拆之前 单接的适配器 和电池都试过 都可以开机 ,后来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就出问题了 绿灯一闪就 ...

不仅是不充电,而且拒绝了适配器电压的进入,而由电池来给主板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他现在都把心思放到手机维修上面去了

手机主板上的元器件太小太小了,难得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无电压是无 3V 5V产生!

待机时无5V产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好多测量点我发现测不到,零件与零件挨得太近了~

还好吧,比手机主板还是好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既然是学徒就要从时序修起,而不是走捷径去飞线,苹果的隔离做的要难的多

同意,断了线的可以飞,而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直接飞线往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觉得你的报价有点少了。就连苹果的料板也得400多吧

主要是带程序的SMC麻烦一些,其他的元器件还比较好代换

网友:
牛人啊佩服。。

网友:
太牛叉了,学习了。

网友:
苹果就又是一套时序啦   挺复杂

网友:
lz很幽默 也快成为老姜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主板上的元器件太小太小了,难得整啊

手机其实就换换配件 真到修电路板的也很少啊。我师傅看修电脑行业不景气了 赶紧想把手机也学学一起搞 他招聘了个手机维修的人 人家修了4年 他这端时间赶紧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