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45重启不亮

楼主(2014-04-08):
一块Q45主板,开机正常。就是重启就走96,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家分析一下呀

网友:
时钟问题  北桥   南桥问题      自己本身设备问题的   有cpu问题的    太广了  排除法

网友:
查电压 分析电路

网友:
检查com口芯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啊,换个U重启看看还卡代码不  98是CPU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