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组是EDID?

楼主(2014-04-08):
广达代工ZQK,看不半天也没找到EDID,难道不用读取屏信息吗?

网友:
正纠结了,我也不知道,等高手给个解释

网友A:
你这个不是LVDS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LVDS接口吧

是屏线接口

网友:
你这个图纸是那个机器上面的,还有你要把整个图纸发上来,1 2脚看不清楚?

网友:
那个USBP3+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