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 HP DV4不触发

楼主(2014-04-08):
如题机器无进水,插原装充电器,充电口灯亮,3V5V正常, EC供电都有,EC_RST有3.3V,ACIN有3.3v,LID_SW#也有3.3v
ADP_ID只有1.0V,ON/OFFBTN也只有1.0V,这2个电压都不正常,KB926QF D3换过还是一样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2个电压被拉低?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4-4-9 14:10):
有没有哪个师傅指点一下,付费也可以

网友:
不进水,不带表就没有断线,仔细些

网友A:
板号多少?先修ADP_ID只有1.0V这个电压。

网友B:
主板型号是多少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
时序····要不你试试飞一个线过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多少?先修ADP_ID只有1.0V这个电压。

板号LA 4102P  这路我查过了,PR2 PR3 PD4都正常的
充电口的线不连主板上ADP_ID是19V 连上就是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型号是多少版本号是多少

板号 LA 4102P

网友:
ADP_ID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
待机正常哦,3V5V都有的

网友:
你查一下触发条件够吗

网友:
待机正常的,插上电池能正常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