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70 PROCPWRGD的测式点

楼主(2014-04-08):
接手一台G470的主板
板号是LA-6751P
故障不出CPU供电
测CPU 座子的PROCPWRGD 的测式点确AP33对地短路
拆桥之后还是一样
找不到图纸上的R27电路的位置
有知道的朋友烦请告知

网友:
你可以测试R26 啊。R27 电阻10K 只能变大。不可能变小,除非2修机与进水机

网友:
我也找了好久

网友A:
R26的位置也无法找到
现在测量CPU的这个点变成无量大了

网友:
现在测量这个点为无穷大了
之前对地有30左右
R26的位置找找不到

网友:
你可以测试R26

网友:
你把桥拆了,找到那个点不就找到了吗?

网友:
查R26泡一下线路就OK了

网友:
一头点R26一头点着地看是多大呀。。或者把R26去掉看看是哪个极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6的位置也无法找到
现在测量CPU的这个点变成无量大了

PROCPWRGD这个测试点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