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台式机老是会断电关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4-04-09):
宾馆里的台式机旅客用过之后不关机老是一拔电卡就走人。硬盘频繁损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是外接别的电源。。。

网友:
有那么点钱换硬盘  不如买个固态的吧   不用太大

网友(点评):
确实是好办法,但就怕客户拨走也很方便!!

网友:
可以内置一个锂电ATX电源

网友:
单独供电吧。

网友:
主要使用在宾馆里,所以硬盘可能也就选得不好,随便装的而已。

网友:
改用无盘啊,让他拔电去

网友:
使用内置电源,防止旅客拔掉电卡后电脑断电,而导致的硬盘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