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4-04-09):
AMD主板开机点不亮。测量ATX电源插座时发现第20针对地阻值为0,第4,6,19针对地阻值都是470.请教高手这是哪里出了故障?主机电源能起动,就是显示器没反应
  5V的4,6,19针对地都有470的阻值,但是第20针阻值为零,而且4,6,19针能相通,20针与其不相通。 另外18针阻值为474,正常应该是无穷大吧。请高人指点啊!盼给详解,本人新手,兴趣爱好想自学维修

网友:
去好好看看你的电压的带线的头.你所量的脚都对应的是什么线吧..呵呵..4.6是+5V  至于你说的19脚那就要看你是20针的槽子还是24针的槽子了

网友:
你这种修法很难修好这板!

网友:
先了解下ATX的规范比较好

网友:
这板如果术楼主动手修的话必死无疑

网友:
你这种方法难修,应该测待机电压或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