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电源上的贴片元件,3脚,标识43R,另一个标识T4FS,求型号啊

楼主(2014-04-09):
似乎网上这类三极管代码表很多,但都没有这个43R ,现求达人献身吧。另外还有个标识为T4FS 的元件,也是没找到。同求。

网友A:
看不清楚 像素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像素不行

.....有文字说明啊。老兄

网友B:
你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场管还是三极管!!或是双二极管!如果阻滞都不对的话!那就把它认为是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场管还是三极管!!或是双二极管!如果阻滞都不对的话!那就把它认为是芯片吧

三者如何分辨,二极管档测下来都有压降的啊

网友:
哥们,这两个不是三极管,不要以为长着三只脚的就是三极管哦,看线路板上的文字标识这两颗应是IC。标识为IC135和IC133.

网友:
所以,没找到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