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供电维修

楼主(2014-04-09):
我这边2个浩鑫945gc主板  北桥供电 电容怀孕 mos管烧了一个    能正常使用  但为了保险  我把坏的mos管和电容给换了   电容原来是1000uf 10v的 我给换成1000uf  6.3v  然后2个主板都点不亮了 用主板测试卡 显示00   手摸cpu不发热  应该是北桥不工作 导致cpu不工作了  请问这是电容引起的吗

网友:
查查各大供电有没有。

网友:
电容一搬只能换大的。不换小。

网友A:
NF520的桥供电是多少伏呀。有谁可以告诉我吗。我测的是1.2V,感觉有点低,但是检测桥供电原件都没问题,难道是桥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看看有无复位吧!!按照不跑马修吧!

网友:
10V的电容你换6.3你是在测试设计人员的智商么

网友:
还是换成10v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NF520的桥供电是多少伏呀。有谁可以告诉我吗。我测的是1.2V,感觉有点低,但是检测桥供电原件都没问题,难 ...

1.2是总线供电吧?

网友A:
总线供电和桥供电都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和桥供电都是1.2V。

用没接地的电烙铁焊接主板  会击穿芯片吗?

网友:
戳断线了吧

网友:
有可能啊 是找专门搞维修的人弄的  都把mos下面的铜箔都弄起皮了,不过烧糊的mos管 可能吧铜箔给烧起皮的
还是他技术不行 风枪温度太高给搞起皮了  2个板子都起皮了

网友B:
MOS管烧了还能点亮?还是没烧,管子少了是点不亮的。你再把电容拆下来看看还能点亮吗,有可能是焊电容的时候把板子弄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烧了还能点亮?还是没烧,管子少了是点不亮的。你再把电容拆下来看看还能点亮吗,有可能是焊电容的时 ...

给北桥供电的mos管一共2个  其中一个烧了   请问这种情况能点亮吗  我是一个月前测试的  现在搞的我都有点糊涂了   我记得明明是可以点亮的 我还用标签纸帖上mos管坏   另外 电容拆掉 还能正常工作吗  北桥 南桥 cpu供电的电容拆了 能工作吗

网友:
可能还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北桥供电的mos管一共2个  其中一个烧了   请问这种情况能点亮吗  我是一个月前测试的  现在搞的我都有 ...

MOS管少了就不能点亮,电容拆掉可以点亮。

网友:
945的板,如果是烧了,电容鼓包了,那就要换一相管都换掉的,还有的是供电的芯片也要换的电容也换,有点压出来了还不行的话就要慢慢查其他线路了是不是北桥也给烧短路了。

网友:
学习一下。路过

wangshuai00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只有按时序一步一步来查询

网友:
耐压值要比原来高啊 10v的怎么换个6.3下去呢

网友:
新人过来学习。这个挺好的

网友:
可能是焊短路了 要不就换电容10v的

网友:
换电解电容时耐压因大于等于被换电容

网友:
容值 跟耐压 不能比原来的小。 再就是正负极不能焊反

网友:
换电容耐压值和容量必须大于原值,最好原值,差点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