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上外接设备无法进系统

楼主(2014-04-09):
插上任何外接存储设备到滚动条就蓝屏重启,如果不拔出就会无限循环。都是XP系统,新装 ,换个版本都一样,具体表现为:开机时如果多一个硬盘(包括新硬盘)接了USB,移动硬盘就会出现。拔下能正常进系统,进系统再插上这些设备都能正常使用,一旦关机重启有外接设备就会蓝屏重启。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不管是新旧台式机机器笔记本,搞的我每周都要下N个xp系统。有时不死心一个电脑换了五个XP,移动硬盘里保存着10个XP,我平均每个月装一百台系统,只有一两台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品牌台式机,笔记本,自己卖的组装机,各种老机器都一样  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估计是CMOS内的设置问题吧。选择一个启动盘为第一或者关闭其他启动试试看吧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接口问题,现在的一般是ACHI的。intel的usb3.0驱动有缺陷,当有外接设备时,会导致系统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