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于迅维的液晶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4-04-09):
由于修液晶电源板换好零件直接通220V会有炸的危险,小弟看上了迅维的液晶隔离变压器,,请教各位老大们,,比如
修电源板,雷击电源,我换好零件之后不知道好没好,,直接插220V的话有可能会炸,,插了这个隔离器电源后就没有炸的危险了?是这样的吗,如果是的话小弟去入手一个
微软

网友:
那么麻烦,自己弄个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
用处不大 隔离变压器只是防止被电的

网友:
把保险挑开 在保险处加个60——100W左右的灯泡就不会爆了

网友:
适合新手 老师傅作用不大

网友:
恩,我买一台玩玩

网友:
和你理解的不是一回事,隔离只是与市电进行了隔离,,,

网友:
现在的开关电源,都有冷热地分开。 不用这么麻烦。
不像早期的电视。外壳带电。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