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风扇 求助中

楼主(2014-04-09):
不是说  四根线的风扇 拔掉绿色的线 就会常转吗?    今天遇到一个DELL 1440的本本   显卡坏了  加固后 想把风扇顺便改了   结果拔掉绿线  还是点亮后就停了    肿么办   只有拉线了吗?

网友:
拔掉绿色的线就常转的吗?你这个就证明不是了,你量一下供电啊,要不是一直有就得飞线了呗

网友:
看一下图纸接口哪个是5V供电,然后从USB供电或者别的地方拉个5V的供电到风扇。不要拉待机的。也不要把供电拉到风扇的自检上面。

网友:
拔掉绿线就长转 你听谁说的  你看一下图纸   不行就该长转吧

网友:
好好看看图纸,搞懂风扇的供电原理。

网友:
嫌看图纸麻烦,就排除法拨别的线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戴尔机慎改风扇,可能出現你意想不到的
问题。麻烦就大了

网友A:
以前在论坛里见过   说是四根线的风扇拔掉绿线 就常转了    后来也试过   确实会转        看来只有从U口飞线了

网友:
5V太响啦吧。 3V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论坛里见过   说是四根线的风扇拔掉绿线 就常转了    后来也试过   确实会转        看来只有从U口飞 ...

华硕的是这样的

网友:
戴尔飞USB口待机风扇也会转,飞到别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掉电什么的现象。